刷BIOS好险啊,韩国现代XL 5500

楼主(2008-08-07):
机器来时偶尔开机,焊了一下内存槽好了,想把它bios存起来就刷出来了,装完壳试机,不亮了。巧的是我还有一台一样的机器,用它的bios就可以开机。读bios真的挺危险啊

网友:
读也会损坏?会不会是你的编程器有问题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台湾产的-48USP 目前是最好的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
焊接温度高了吧,芯片坏了。

网友:
可能是焊坏了。。。。

网友:
很薄的芯片温度不能开很高很容易坏的,有的还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