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L05坏了用什么替换啊?

楼主(2008-08-07):
78L05坏了用什么替换啊?

网友:
原值代换,找旧板子上面,声卡那块很多,

网友:
你随便找一块坏主板,在声卡位置都到找到它的身影。

网友:
建议LZ还是别找了!找个独立的插上去!就行!成本也没多少!不够费劲的那!

网友:
7805封装不一样.但是是可以代的,不过体积大些,78L05到处是哦,就去修电视的那里买也就是1元吧?

网友(2016-12-19):
直接拉个5V就行了

网友:
7805是电压转换管,转成5V输出。

网友:
这个还要代呀,这也是常用的了,一般都是用常用的元件借用不常用的元件,,,,

网友:
这个芯片很好找的,

网友:
老板子上面 声卡附近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