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行TFT22W90PS+不亮

楼主(2008-08-07):
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按开关没反应300V正常怎么修

网友:
不会吧,你不查一下开关管,还有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的你让大家怎么帮你呢.要不你把它的板子的照片弄来让大家帮你看一呀.

网友:
LD757sp

LD757sp是什么集成块做用什么用的

网友:
查一下开关管,还有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查一下开关管和电源芯片以及周围的元气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