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07g黑屏,绿指示灯常亮

楼主(2008-08-07):
一台飞利蒲107g显示器黑屏,绿指示灯常亮。高压帽与地可打火放电。量管座G2 29V
聚焦极68V。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
黑屏

网友:
G1 -58v
GK 120V
RK 121V
BK 125V
灯丝 -6.1v

网友:
飞利蒲灯丝是采用的负压供电,还是是放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