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8-08-07):
手上有快MSI的主板,跑不过内存!!测量得到数据地址线只有0.45V。。。不知道如何是好!!查来查去查不了什么!!希望大家能介绍写方法!让我也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如果不正常 先把内存供电问题解决了
所有数据线地址都是0.45?

网友:
是的都是0.45V!!!!

网友:
供电管供电有1.25V正常!!!

网友:
楼主你说的1.25V是总线基准电压吧,供电应是2.5--2.6V!!!

网友:
楼主所说的1.25V应该是辅助电压,这种情况先查内存工作条件,供电,时钟,辅助电压,系统管理总线,所有AD对地阻值,不行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供电2.5V有的~就是数据地址线只有0.45V

网友A:
这个是RT9173的问题 ,如果有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RT9173的问题 ,如果有的话。

这位仁兄,人家楼主查出一个1.25V,你怎么还说是RT9173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