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00不开机问题

楼主(2008-08-07):
今天接修一台D600的本本,接稳压电源试机,一看电流表,一下就跑到底了.MD好吓人.拆开机壳,拿出主板,很快便查到了一个编号为Q90的场管击穿对地短路.在其他主板上去了个管子换上去.通电,按开机键.NND电流的针动都不动一下,郁闷死了.测开机键上有5V的电压.测LPC47N254有3.3的待机电压,南桥只有5V待机.MAX1632有19V,28脚,7脚按开机键始终没有高电平,没有3.3,5V输出,查了半天把我搞郁闷了,该本本1632电源IC没有3.3,与5V的电源输出,那开机键上的5V与IO上的3.3是谁个提供的呢,还有难道现在这个故障与IO黑者南桥有关系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这样的问题,求解啊

网友:
DELL的机器待机方式是不一样的。仔细看一下电路图,D600的待机方式是通过线性稳压器产生的,在开机以后才有3V,5V输出

网友:
插上电源,适配器上的指示灯就灭了
    此故障为常见,系主板供电部分short造成,检查起来相对容易些,重点检查Q90,多为Q90 pin4 open造成,
其次查PQ4、PQ5、PQ8、PQ9

D600 按开机键无反应,电源指示不亮
查一下,C236这个电容

网友:
谢谢,我在查查,有结果在回复

网友(2008-10-22):
一样的故障,等待结果

我的电脑也是这故障,可我没有电路图啊,谁给我个电路图,我来修一下,修好了回复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