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怪问题!

楼主(2008-08-07):
该机器不插键盘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插上键盘就不开机,插键盘开机时电流到0.8A后掉电。更换过键盘后键盘管理芯片M38857M8还是不行。手上有块A3000的板,对比了一下M38857M8引脚的对地阻值,发现75脚不一样,A3000的为130左右,A6000只有22的读数。看图纸知道这脚为SWDJ_EN#,但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主板的板号为A6U REV:2.1

呵呵,本来不想修了,把原机的键盘芯片换回去,居然又好了。插上键盘也可以开机了。我估计是芯片虚焊了。走了个大弯路。感谢各位关心!

网友:
晕了,不知道怎么搞的,现在不插键盘也开不起机了,跑码13 20

网友:
插上键盘可能引起轻微短路!!!!

网友:
现在开机不掉电了,电流已经从0.05-0.8-1.2A了,看这电流应该可以点亮的,可以不管内接还是外接显示器都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