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多笔记本主板找不到BIOS芯片

楼主(2008-08-07):
有好多笔记本主板找不到BIOS芯片,是不是集成到别的芯片里了,还是xxxxxxx,求师傅指导

网友:
.....怎么可能找不到??
芯片的封装形式不同而已。
要好好补课。。

网友:
板子没BIOS,这是为什么呢!
楼上的,说的不错,LZ要补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想学点不知道谁可以指导一二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多提供资料

网友(2008-11-24):
哈哈,没有bios就好了。新出的有种就没有,改名了

网友:
不好找,啊,上次修了一个DELL 的本子,也是没有找到。应该就是8脚的。

网友(2008-12-24):
现在新出的本本都用8脚贴片的bios芯片了。
SPI串口 FLASH(SOP8)  容量都在16M以上
W25P40 SPI 4M NOR FLASH
SPI 25X16 16M SOP8

网友:
俺也提示说找不到阿 ~

王大修 -10 基地严禁灌水,下次严惩! 参照: http:/

网友(2009-01-24):
很多刷不了就是真的

网友(2022-02-06):
我的联想也找不到BIOS芯片位置

网友:
B40-70,LA-B091P 1.0  芯片位置在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