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1628的工作条件

楼主(2008-08-07):
手上有一SONY的机子,没有静态电压.电源管理IC1628有供电,对应3V,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求助高手1628还有什么工作条件吗.

网友:
看PDF资料,这个IC除了供电还要有相关的开启控制信号才能工作的哇!!!!

网友:
多谢楼上两位的指点,图纸我打开了,可就是不知道哪个是开启控制信号.
烦请再指点一二.为谢

网友:
PIN 1和 PIN 15是两个电压的开启信号.

网友:
请问这个开启信号是由哪里发出的,还是由IC内部自己发出?
请各位高手指点.跪求答案!总之如果1628产生不了3V,5V怎么查.

网友(2008-10-31):
主供电应该是p24吧.Vin

网友:
P1,P5由其它IC提供信号,要跑线

网友:
P1,P5是第几脚,我点解看不到那名称

网友(2009-05-22):
这个资料那么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