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65主板

楼主(2008-08-07):
不上显卡可正常跑灯 上显卡有时候停在C1 有时候25 26 U和北桥发热异常 AGP旁边两个3055非常烫手但供电电压正常 该板为蓝色大板 红蓝四条内存槽 不集成显卡 点亮显示器后常停在开机界面 且无法进入COMS 我有三块同样的板 同样的问题 请教高手帮助解决

网友:
供电 时钟复位等都查了么?BIOS刷了么?

网友:
跑25 26时能否亮机?

网友:
有时C1 ,有时26
感觉北桥空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几块板全都一样的问题,你要考虑下你的CPU和内存是不是和那种板不搭配。。。

网友:
先问一下,你是不是用的同一个显卡来测试那三块板的,如果是的话,这表明是显卡给板的故障,发热异常,很有可能是显卡与AGP总线的通路短路了。这样很容易烧板的。

网友:
U座和北桥我都加焊了下 烤的 情况一样 显卡8X4X的我换了几张都一样 U座里面外面的帖片电容我也全换了 3055在路测试电压和压降都是正常的 烦呀 能不能给个好的思路参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