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8120不断重启

楼主(2008-08-07):
一台联想昭阳8120的笔记本, 出现开机后不断重启的故障. 在开机的过程中,屏幕显示MOUSE初始化的提示后即重启, 怀疑是触摸板的问题,拆机, 把触摸板拔掉, 开机进入系统. 怀疑是键盘芯片的问题, 把键盘接口边上的芯片重新加焊, 试机正常, 问题解决.

网友:
又得一经验,要是能再详细一点点更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