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F4550不开机

楼主(2008-08-07):
同方。无M5 无输出,有M3,7pin 23pin 28pin 9pin都正常。全高电平,max1632也换了两个。就是没有5V。郁闷啊。哪个高手帮助一下。。指点指点

网友:
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控制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23pin  不得是控制信号吗。。还有什么。。参考电压也正常。你给我指出量哪个针

网友:
看下这个图,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保护了吧,好好查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5V的电路保护了, 如果保护的话上管的G极应是低电平,下管的G极应是高电平, 看看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输出电感是否虚焊, 滤波电容也换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