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945 供电不正常

楼主(2008-08-07):
这块P5PL2 华硕主板搞的我头都大了···把上下管全部换过后···刚接上电源一点···发现啪的一声··接着火花狼烟四起··
一看 左上角的一个极小的电源管理IC已经爆裂···周围的线路和电容也让炸的 面目全非··
唉 看来的赔一个主板了···郁闷
技术不到家 的教训···买个二手的给客户吧···

网友:
说说

主板无复位,如果是在各部分供电正常和时钟正常的前提下,就专查复位部分电路:1、先看PCI有无复位;
2、PG信号是否为高电平,是否对地;3、然后查查南桥到与复位有关的门控芯片如74HC07、74HC14的线路是否正常;4、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只有换门控IC或南桥了。

网友:
发现14.3RVJG无电压···这个用什么可以替换啊 着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