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IS7主板求助

楼主(2008-08-07):
该主板有一难题就是能认到硬盘和光驱但就是不能进入硬盘和显示光盘信息,从启动到显示项目表后只有左上角一小标在不停闪烁就是停在那不往下走了但机是还是正常运转的,这是哪出了问题呢?那位师傅肯赐教,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所谓的运转正常是指哪方面
这算不能开机的问题。

网友:
换硬盘试试。我的一块华硕也是如此。

网友:
那是在进光盘的途中,把光驱换一个或者干掉

网友:
我所说的正常起动是指出现光标后触动一下启动键能马上关机,还有我换了另一个硬盘和光驱都一样,这种现象我还是头一次碰到。

网友:
你先CMOS放电,再看看是否可以?还有,留意一下IDE的数据线,有时候也会导致这个问题出现,内存也要看看。

网友:
首先,先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各所说的我都试过了无效甚至把BIOS刷新几次都不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