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图像右左两边向中间收缩

楼主(2008-08-07):
开机自检能正常显示,进了系统图像右左两边向中间收缩3份一.在800X600像素行电压74V.1024X768  电压为50V.

网友:
该机已更换了坏的 行管C5047.IRF630.TDA4859PS.问题出在那里?新手求助指点,这台显示器名是飞利亚

网友:
二次电压50V供电不足,升压管的取样电路,中点还是行电路

网友:
谢谢漓江来 !可以说得详细吗?

网友:
二次电源没有工作呀。
电压低咯。

网友:
请问谁有TDA4859PS的引脚功能!  行推动管G极0.82V设各种分辨没变化

网友:
重点检查B+电路·····行场IC有关B+的小元件也要注意····

网友:
谢谢!我再找找看.....

网友:
你看一下中点电压有没有20V左右.如果比20还要大,那说明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
是阻尼2极管中点电压?  中点电压25.1V  .
  会是什么零件坏呢!

网友:
真的要好好认真学习才行!可当务之急谁可以出手指点下我 !先谢谢了

网友:
好好学习,认真修理    谢谢

网友:
换一个调宽管试试吧。

网友:
D2058找到了再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