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的主板,原本是没时钟,换了时钟IC好了,但时钟 ...
一块杂牌的主板,原本是没时钟,换了时钟IC好了,但时钟IC超荡

楼主(2008-08-07):
一块杂牌的主板,原本是没时钟,换了时钟IC好了,但时钟IC超荡,是不是要原值代换呢?RTM636-882。。我换了RTM363-210,二者有什么不同呢?
主板

网友:
能正常使用的话没有不用太在意,有很多正常是板上时钟芯片都比较烫!
不过换芯片还是原值代换才好!

网友:
哦..这样啊。谢谢 。。。

网友:
型号不一样 针脚都不一样 换上能用吗?

网友:
定意一样的话就可以换了,你用示波器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