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全汉FSP230-60SLV(PF)电源

楼主(2008-08-07):
就是联想的天骄S6002上用的,是长条型的小电源,市面上不好找,找到了还贼贵。只有修了。拆开检查,风扇不转。输出电容全爆。先换掉电容,风扇。目测没有坏的元件了。通电测试。5VSB,PS_ON正常。短路PS_ON,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并伴有吱吱叫声。多次连续短路PS_ON,可以正常通电,各输出电压基本正常,但是还是有吱吱叫声。元件几乎都测遍了,没有发现问题,这个是不是KA3511有问题啊?大家给帮忙出个主意啊!!!

网友:
把300V这边的电容也换了,搞定了

网友:
应该有两个原件

除了2个300V电容
还有一个红色的105J的那个电容和连接的电阻一定要换

网友:
300V的电容换过了。没有效果。晚上又折腾了一下。现在的现象是不接主板能触发,各组电压基本正常,但是还是吱吱叫声。接主板的话,还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
3楼提到的那个105的电容和与其连接的电阻我明天看看先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说明在输出的线路里有短路的,通常是输出的整流二极管坏了,如果是220V输入那里坏的话风扇根本不会转.

网友:
这两天,一有空就搞这个电源。还是没有头绪。输出整流桥也拆下来测了。小元件也拆下来测了。全部的电容都换光了,还是不行。现在的现象是,通电,+5VSB,PS_ON正常,触发,通电风扇转一下,连续触发,都是转一下就停。没有思路了。大家给想想,还有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图纸跟这个大致一样!!!

网友:
辅助电源一路中c29那个电容(47uf35v)有换吗?这个电容有问题的话和你描述的症状差不多的。

网友:
应该是那几个快恢复二极管的问题造成的吧。短接一下,风扇就转一下就停。我觉得是那二个快恢复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C29换过了。输出的3个高速半桥也换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
那个输出的大电感有无短路啊?有条件的话换一个试试。还有功率管、肖特基管有无和散热片短路?听楼主的描述,除了电源芯片,似乎都没有什么可换的了。
真想知道谜底啊!

网友:
有没有IC呀。换一个试下了

网友:
找不到芯片。等等看。找了芯片换换看。现在只好放一边了。

网友:
我那航嘉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表示有短路保护现象.换电容前应先用酒精把主板清干净再换上正品新电容.非则有漏电造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