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65G主开机断电

楼主(2008-08-07):
华擎865G主开机断电
具体现象如下
冷机状态插上电源插头马上按启动开关,磁盘和电源灯亮CPU风扇转,约2秒钟灯灭,风扇停转。
就这样等待5秒之后又自动上电,而且自检,进系统一切正常。

如果插上电源插头后,等待十秒左右按开机开关就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只要是关机之后拔掉电源插头,第二天开机就一定要等待,不然就会掉电。
不拔插头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还有:电源我已经换过了,可以排除电源的问题。我用的是小电源(全汉牌),开始怀疑是功率不足,换了个别的正常机器上的大电源,现象一样。

问下各位老大:
估计是哪里的问题,怎么维修(最好给个步骤)
谢谢了。

网友:
这算什么毛病啊?

无非就是开机停转一下之后自己又启动了吗

应该是正常的。华擎和顶星好像都这样。。。。

网友:
正常现象,我看到SOYO的板子都有时候这样的,确保所有的外设备连接好就行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
没问题就好,第一次用到这种板子还以为是有故障呢。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2楼3楼的仁兄经验非凡啊

网友:
刷新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