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724白屏,但开关机正常,有背光灯,哪里故障。

楼主(2008-08-07):
优派VX724白屏,但开关机正常,有背光灯,哪里故障。 该机的显示控制芯片为RTD2523
芯片

网友:
检查一下屏电路供电部分。

网友:
这屏还没遇倒过.. 查查屏供电吧..其它的判定只有替换法了..

网友:
换块驱动板试试,驱动板好哪就是屏下面那块主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