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是换高压板,还是换灯管?

楼主(2008-08-07):
接手一台联想LXM-WL19AH
故障现象:开机屏幕略有发红,几秒后黑屏,电源指示灯绿灯一直亮(接信号线)。
检修:打开后,用4个新灯管接在高压板上(电源高压板一体),灯亮正常,且一直没有灭;后用一新高压板接原有的灯管,也能正常显示。
请教:应该换高压板,还是灯管。还是都换?我发现高压板实在难修,怎么查也找不到故障,而且点新灯管正常,但是我觉得高压线卷部分温度有点高。但说回来,新高压条接原灯管,高压线圈温度也不低。
数据:这是我在用新高压电源一体板接原来的灯管时,测灯管座反馈端电压(用直流档),上面两管分别是2.8V,1.7V,下面两灯是0.95V,3.24V(都是约数,因为这个电压刚开机时低,后来慢慢升高)。请教如果我要换灯管时,应换哪几根,还是都换?(用新高压条接原灯管,明显感到屏幕上面灯管比下面灯管温度高)
换灯管有点麻烦,懒得换。
请大家就此问题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此款为唯冠代工的通病,此批采用了劣质的灯管,所以建议更换,如果换灯管后正常,就不要再去理会高压板了,灯管老化,必造成高压板过流。

网友:
谢谢楼上,那我还是把四个灯管都换了吧。再请问原来的高压板不会因为劣质的灯管有损害吧,否则用不几天有坏了。
联想的东西,有些还真不行。

网友:
还是把四个灯管都换了吧

网友:
牛人,灯管不好换。最讨厌换了。

网友:
分组测试,换开机发红的那组。

网友:
联系的通病,灯管的问题。可以把四根灯管(两组)从屏里面抽出来,如果灯管有多就全部换掉,以免后患。

网友:
修到这种机子。灯管一定要一起换了。收100到180块之间。 我们这10块一根灯管。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不小心就完了。不过也修到过一台是高压板坏的。手按下去就了,放了就不好。电路和相关的元件都看了。最后换了高压板一块。收了150块钱。

网友:
谢谢大家,客户急用,我先换了个高压条,现在看起来用着还行,就是刚开机的时候有点发红,一会儿就好了。等再坏了,再一起将灯管跟高压条换了,我估计那时高压条也快糊了。

网友(2008-09-25):
我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
必须换四根灯管.因为已经偏红了.故灯管.已经损坏.换完就会好的.

网友:
对,就是灯管坏了.

对就是灯管坏了,我碰到好多联想的方正的这个毛病特别多.

网友:
刚修过一台同方的,也是维冠代工的,换了灯管就好

网友:
是一组灯管有问题.这种灯管现在就2.5元一根了.一起换了吧.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