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雷烧网卡

楼主(2008-08-07):
各位大虾门
       昨天打雷把我的集成网卡打穿了
   于是我今天就抱去修   买了个新网卡   在别人那用路由  上 可以
  于是我拿回家   本地连接可以了  但是拨不上号      猫的灯都是亮的  用的是电信电话上网
         对了  我摸集成网卡的时候    非常烫  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   那个修电脑的同志没有屏蔽集成网卡 直接就可以上
     请各位大虾门帮忙判断下到底是哪的故障导致拨不了号       本人在网吧在线急等 !~~

网友:
拨号显示的是什么啊
例如:数字697.。。。什么的

网友:
烧了用独立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集成的烫是因为烧了,是不是他用路由器上设置IP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错误代码是619    我非常想知道的是我现在用单独的网卡   可集成网卡还是非常的烫手
这正不正常

网友:
是抱到专业修主板的那里修的吗?估计不是.

网友:
把网卡芯片吹下来吧!

网友:
网卡让雷打坏了,猫一般也坏了。楼主换了网卡后用路由能上网说明网卡没问题,拨不上号应该是猫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因为打雷网卡打坏,猫多数也会挂的。

网友:
电信的错误619 好象是用户名密码不对 打10000号问问吧 老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他的灯都亮啊
      电源 数据传输和接收的灯都亮啊

网友:
把你的猫抱到别人的宽带线路上拨号看看;或用另一台机拨号试试。。。

网友:
伤完哒
   电信的人来说是猫坏了        哎      为什么灯都是亮的 猫也会坏啊?
            还有  打雷后把网卡击穿了   猫一起坏的 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了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