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一块七彩虹NF4的主板主芯片烫得很(开一会儿自动断电)

楼主(2008-08-07):
板子是754的,只有一个桥的,南北桥应该在一个芯片里的,这个芯片有风扇的,可是还是烫得要命,可以正常使用,但开机过几分钟自动断电了,再开能开的,过一会儿又断,是芯片本身的原因还是其它原因呢

哈哈,今天又碰到同样问题的板子了,问题解决了,分享一下经验,原来是给桥供电的管子坏了,本来是1.5V供电的,变成只有1.3V了,导至电压低了0.2伏,换上新的后好了,测试了几个小时没有问题了,现在还用着呢

网友:
这个桥烫是正常的,查一下别的吧。

网友:
看多烫,加一个吕片上去在装一个风扇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过热保护的啊!!建议查一下各点的电压值是否正常!!

网友:
像这种故障楼主有没有考虑过CPU散热不良而导致自动关机保护CPU呢?记得以前修过好多板子都是因为CPU散热不良而引起自动关机保护CPU。比如说,风扇的风力下降,硅脂没有了,散热器没有扣好,等等。

网友:
基本上是桥挂了,拿去保修了,换了新风扇还是热得受不了

网友:
会不会是CPU散热不行啊,你都能用几分钟,可以看看CPU温度

网友:
CPU不热的,温度正常的

网友:
我看还是桥的问题,挂了!

网友:
是不是桥旁的供电出问题导致桥烫啊,

网友(2008-09-06):
能进系统正常使用吗,可以是cpu风扇没扣好吧

网友:
哈哈,今天又碰能同样问题的板子了,问题解决了,分享一下经验,原来是给桥供电的管子坏了,导至电压低了0.2伏,换上新的后好了,测试了几个小时没有问题了,现在还用着呢

网友:
修好了还回贴,大家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