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明基的屏。请个位教教我怎么修。

楼主(2008-08-07):
这次是明基的fp72e。拿回来的时候电源部分有问题..换了只开关管K3530和1只保险管.正常开机....过了3分钟...自动关了...再测量又是那个开关管和保险烧了.         然后我再换个好的上去...又能正常使用...问题是开管很热.(开机不到2分钟.热到手都不能碰上去).     在开关管周围的元件都正常...只有个1200AP40的控制IC没发判断.   我把灯管,液晶排线断开/接上测量电流都在0.3A左右..请问各位师傅,,还要查什么地方?

网友:
一般电源开关管烧掉的话电源IC也会相应的出问题,所以要把电源IC一起换掉

网友:
我换了开关管3530..光偶PC123..控制光偶的三极管431...换了控制IC1200AP40..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开机1分钟后开关管还是很热....但是总电流在0.3A左右....16.5V的电流在1.5A左右..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
付上图..1是控制IC   2是开关管   3是光偶   4是三极管

网友:
全面补焊试试吧!!!

网友:
电源部分的全补了.只有高压部分的没补....电容也测过没问题...
     另外我用别的5V和16.5V接上去开机正常...电流都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整流桥的事?

网友:
全面补焊 换电解

网友:
开关管是用的原装还是代用.估计问题出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