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图纸怎么跑线路?

楼主(2008-08-07):
刚开始学修笔记本,一些简单的问题问一下!
图纸怎么跑线路?
笔记本主板拆下来怎么检测维修?
用稳压电源、外接显示器、键盘鼠标?

网友A:
万用表加眼晴加头脑

网友B:
你修台机主板是怎么跑线路的?

网友C:
你去找点位图好就不要跑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台机主板是怎么跑线路的?

俺初学,才修过两块台机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加眼晴加头脑

还要加上平时积累的资料吧
比如常用的芯片资料
我觉得啊,没有图纸,就把板上用到的芯片抄下来,查阅它的资料
再按照或参考它的典型线路检测它的引脚及外围电路
俺初学,这个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去找点位图好就不要跑电路啊

俺找不到啊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6076-1-1.html

网友:
常用的笔记本电源芯片都有哪些?
我这机器上只见到一个和电源有关的芯片:LTC1628C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在没有电路图可以参考的情况下,通过万用的测量来分析出电路图。新手可以先按造图纸来跑,等到熟悉了自然就可以分析没有图纸的机器了

刚来这里的时候我还以为跑线路就是按着图纸在板上测量实物——测量原理图在主板上的走线和元件实物!
原来不是——其实是我们说的测绘线路

网友:
我这机器上只见到一个和电源有关的芯片:LTC1628CG
是不是有了这个就不用MAX1632啊?
板上没有MAX1632啊

网友:
牌子是美国的FOSA,型号是790S,产地是TAIWAN
www.fosa.com都找不到790S这个型号
主板上写着:
790S-WS000101
P/N:400-N7900-2300
MADE IN TAIWAN

PTP.MV-1
E89382

实物图在: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452-1-1.html

网友:
有图纸也一样要跑,只不过跑起来容易那么一点点

网友:
15楼,有和没有差的不是一点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