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灯管问题

楼主(2008-08-07):
同方19宽屏
显示几秒就黑屏
换高压板没解决
量电源电压,当屏亮时电压 降到7V,以为是电源问题
修了半天也没查出问题
当我晃动灯管接线时就亮了
结果细看发现换灯管的地方热缩管破了
重新焊接,好了

网友:
往往有些问题很简单,是你自己想复杂了!呵呵 不要HUYUE了最简单的地方

网友:
有些问题是要细心

网友(2009-05-20):
像这种如果没经验的话,先用自己的的一套工具测灯管,大多数都是这样,因为黑屏不单单是高压板的问题,灯管有问题的话电压不正常被保护起来了,不输出点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