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7FPC黑屏

楼主(2008-08-07):
DELL E177FPC黑屏 通电后电源芯片有供电,无输出 .请教高手是否为电源芯片故障?
芯片

网友:
用代换大法修液晶,方法好极了。

网友:
多为电源芯片损坏,,,如203D6 DAP8A 等 经常损坏

网友:
一样
我也遇到同样的题,请批示

网友:
清华同方19“宽屏的 开机正常 2秒后黑屏
清华同方19“宽屏的 开机正常 2秒后黑屏 但显示器的批示灯显示有信号,让显示器重启或让信号线重新拔插一次,故障可以重现,反复N次都一样,请各位同仁指教 谢谢大家

网友:
电源电路有问题,

网友:
换了电源IC和817后再看看有无明显短路,无就上电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