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的必读知识,电压详细分布讲解. 转贴的.

楼主(2008-08-07):
刚才看到的东西转贴给大家看下子啊,以后有用的.短路时就查下面就行了.
电压详细分布讲解
+12V主要是给CPU供电,通过电压调整模块,调节成1.15-1.75V核心电压,供CPU、VttFSB、CPU-I/O。+12V除了CPU外,还提供给AGP、PCI、
(其中负电压-12V主要为AC’97、串口以及PCI接口提供  +5V被分成了四路,第一路经过VID(Voltage Identification Definition)调整模块调整成1.2V供CPU,主板会根据Pentium4处理器上5根VID引脚的0/1相位来判别这块处理器所需要的VCC电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CPU核心电压)第二路经过2.5V电压调整模块调整成2.5V供内存,
并经过二次调整,从2.5V调整到1.5V供北桥核心电压、VccAGP、VccHI。第三路直接给USB设备供电。第四路供给AGP、PCI、CNR供电  +3.3V主要是为AGP、PCI供电,这两个接口占了+3.3V的绝大部分。除此之外,南桥部分的Vcc3_3以及时钟发生器、LPC Super I/O、FWH(即主板BIOS)也是由+3.3V供电。
+5VSB一直被我们忽视,这一路电压与开关机、唤醒等关联紧密;+5VSB在INTEL 845GE/PE芯片组中至少需要1A的电流,目前绝大部分电源
的+5VSB都是2A。其中一路调整成2.5V电压供内存;第二路调整成1.5V,在系统挂起时为南桥提供电压;第三路调整成3.3V供南桥(同样也是用于系统挂起)、AGP、PCI、CNR;第四路直接供USB端口内存供电:在SDRAM时代内存是由+3.3V供电,从DDR开始,就有了3.3V、2.5V、1.9V等多种模式,而这些电压不再是通过+3.3V,而是通过+5V来 调整。具体来说,+5V通过一个2.5V调节器调整成2.5V的电压,同时+5VSB也通过2.5V备用调节器调整成2.5V电压,这两路2.5V电压联合为DDR内
x存Vdd/Vddq供电,另外,内存模组的Vtt电压也由这个2.5V电压调整而来  AGP显卡供电: AGP供电主要是+3.3V。不过几乎所有的电压AGP都用到了。其中,+5V/2.0A,+3.3V/6.0A,+12V/1.0A,+3.3Vaux/0.375A,1.5V/2.0A。从这里可以看到,+3.3V还是主要的。我们把这几组功率相加,可以得出结论,AGP最大供电能力是46W,但实际上一般最大值在25W左右。
      PCI-E供电:作为最新的显卡接口,PCI-E在供电电压上面,主要靠+12V供电,去掉了+5V,并保留+3.3V。同时PCIE平台有一项非常重要
的改进,那就是电源ATX接口变成了24Pin
X增加的4Pin是单独为PCIE插槽+12V和+3.3V进行供电。PCIE接口所能提供的最大功率为75W,是AGP的3倍。

PCI供电:我们平常很少关注的-12V在PCI上面终于可以看到了,PCI供电包括+5V/5.0A,+3.3V/7.6A,+12V/0.5A,+3.3Vaux/0.375A,-12V;
/0.1A。当然,这个值是理论最大值,除了PCI显卡、工业用视频卡,很少有PCI设备能达到这么高的功耗,比如,PCI声卡、PCI网卡功耗只有

  此外PS/2键盘鼠标由+5V供电,所需电流最大1A。AC’97由+5V、+3.3V、+12V,+5VSB、+3.3VSB。其它还有一些USB设备等

网友:
很好,说的非常详细,本人对主板电子元件是个门外汉一个,谢谢LZ的无私

网友:
不错的资料,修短路故障用的上,谢谢

网友:
楼主这是转的什么主板的架构啊?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现在不同平台的都不一样,比如Merom的内存就是1.8V供电,主板上的最低电压是1.05V,

麻烦楼主详细说明并重新整理一下吧,看着好乱。辛苦了!

网友:
好东西,还有吗,最简单的,最好

网友:
好东西,把主板上的供电都很出来了,要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还不错 有一定参考作用
就是段落乱乱的,看着很不舒服

网友:
其实对这电压不是黑清楚

网友(2008-09-08):
好的~谢谢楼主提供资料

网友:
感受还是不太详细,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我收下了

网友:
初来咋到,我要多看多学
谢谢楼主
希望有更多型号的主板电压分布发上来
同时也希望大家帮助我提高,谢谢

网友:
最好能有一个具体点的测试方法就更完美了,

网友(2008-10-26):
把主板上的供电都很出来了,要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很详细!第一次知道24P里面的4P原来是专门供给PCIE显卡的。这样说要是没有PCIE显卡就可以用20P的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