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了开机按钮后几十秒才开机!!??

楼主(2008-08-07):
一块杂牌815EP板,按了开机按钮后,约30秒才有开机动作,并能正常的入系统,换过内存、显卡、网卡均无改善,
I/O为:W83627HF -AW,请问下各位:会是哪个部件的问题呢?谢谢先!
显卡

网友:
查查电源、CMOS电池等等

网友:
还有,看看时钟晶振和CMOS跳线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