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条红板胜创DDR400 256改512的问题

楼主(2008-08-07):
有两条红板胜创DDR400  256的内存,颗粒完全一样,按说组512绝对没有问题,刷好SPD以组好以后,用RST测试没有任何问题,可进系统就蓝屏,实在不清楚哪里出问题了,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进系蓝屏不一定就是内存的问题!先换一条其它的内存试试,如果不蓝屏,那可能你这条就有问题啦!!!!

网友:
PCB有质量缺陷。你换成公板的PCB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有道理,改天换板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