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头发烫,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08):
我的联想昭阳E200,启动几分钟后,将电源接头从本子上拔下,能感觉到接头很烫。电源线是好的,因为换过其他新线,也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估计是
笔记本
上的问题。请问问大家,这一般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处理呢?
笔记本

网友:
电源接口内部出现松动, 会使接头发烫, 严重时会使接头的塑料部分融化.

网友:
不用想,肯定是接触不良

网友:
接口虚焊,打火所引起的故障了,电源接口重焊接或更换电源接口就OK了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
实在是太谢谢大家了!

网友:
楼主。搞好咯没有
应该是接触不好呀

网友:
一定是接触不好。没接口换可以自己修一修。可以修好的。

网友:
是呀。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拆它。我把硬盘,内存盖子都卸掉了,取出了硬盘和内存,然后把后盖上的螺丝都拆掉,但是还是不能取下后盖。呵呵。我没有拆机经验。

网友:
这个问题是笔记本通痛呀

网友:
我以前碰到一台旭日160 也有这个问题,但没修现在还在用,也没出问题.

网友:
从上往下拆,不是从下往上
得几乎全拆开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