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1GM-S2G的困惑

楼主(2008-08-08):
技嘉GA-M51GM-S2G,在未开机的时候,电源3.3V居然有1.7V,   5V电压也居然存在,绿线5V也是保持在5V的. 开机后,所有电压都输出正常,绿线5V也转为低电平.且一切正常.电源更换了,还是一样.这是怎么回事,请赐教.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4046-1-1.html
可能跟上面有相似的电路,导致各路电压有串在一起,
如果哪位有电路图请帮忙查一下

网友:
不是双路供电吧~~
电源都没输出哪有3.3V啊`~我怀疑有元器件击穿了~
想查的话主要是查这电压是哪来的~~
不想查能用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