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848主板的郁闷

楼主(2008-08-08):
翔升ASL  S848主板,只要一接入CPU的辅助12V,就电源保护,把RT9248,RT9603,还包括接12V的2个70N03都拆除了,故障还是一样.直接测量,未发现短路现象.ATX电源没问题.这要怎么查,谢谢

网友:
可能不能拆除哟,还是换上试下,有些板子监测到没有VCORE输出也要断电

网友:
检查U座的A2#是否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