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开机三四秒就黑屏 但指示灯绿

楼主(2008-08-08):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19寸开机正常显示三四秒就黑屏 但指示灯是绿色的
再按开关后还可以显示 依然正常显示三四秒就黑屏 先以为是高压保护的问题 电源板是高压一体的
换了一块后还是一样 会不会是灯管的问题啊 没思路 没辙了 请大家帮忙
黑屏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换灯管的时要小心,不要把屏搞坏了.

网友:
灯管问题,换灯管就OK了

网友:
刚开机几秒钟图像正常,说明灯管应该是好的,所以怀疑可能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大多是灯管的问 题。我只修到过一台是高压板坏的。再说一下。这种机子一定要一起换了4根灯管才行。我们这10块一根灯管、

网友:
你挂上一个灯管试试不就知道了唷!!!

网友:
黑屏是主板电压正常不呀?
如果电压正常的话,换灯管咯。

网友:
给人家修了
好象听说是驱动板的问题 反正不是灯管 再问他就不说了
可真的什么原因还想知道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