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电容正负问题!

楼主(2008-08-08):
昨天修的联想天逸Y200的机器,经过一天的努力,检查出问题所在了,是这个PC40的电容短路了。

还向大家请教,这个PC40是有极性的,是吗?
但是我在实物上面看不到有标识正负的地方呢?
我需要更换一个什么样的贴片电容?谢谢!
电容的样子和这个一样。

网友:
从你的照片上看, 此电容应是无极的.

网友A:
板上有正号或负号吗?10uF的电容铌酸锂的叠片陶瓷电容(你给出的样品)也能达到,这种电容是没有极性的。图纸上的东西和实际用料不一定一致。另外一个电容如果需要区分正负极一定会有标志的(除非电容的厂家晕头)。电容上如果没有任何可以区别的标志,一般就是没有极性的。

网友B:
的确,贴片电容是不分正负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上有正号或负号吗?10uF的电容铌酸锂的叠片陶瓷电容(你给出的样品)也能达到,这种电容是没有极性的。图纸上的东西和实际用料不一定一致。另外一个电容如果需要区分正负极一定会有标志的(除非电容的厂家晕头 ...

张先生:
       在我的这块板上没有标出正负,只是颜色和其他的有些不同,另外这个好像中间比两边有锡的地方要小一点。还请您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贴片电容是不分正负极的

贴片的电解也分正负,电容和版上都有标示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板上没有正负标志,也没有色块标志的话,就不是电解电容,也就没有极性。

两边上了焊接帽,上了锡当然大一点。如果你头上戴个帽子,是否整个头部看起来也会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上没有正负标志,也没有色块标志的话,就不是电解电容,也就没有极性。

两边上了焊接帽,上了锡当然大一点。如果你头上戴个帽子,是否整个头部看起来也会大一点?

呵呵,张先生说的有趣,可是这个电容的确是四个面的中间有些向里凹,其他的都是向外凸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