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主板上CPU没有核心电压上支具有核心电压

楼主(2008-08-08):
FOXCONN主板上CPU没有核心电压上支具有核心电压 不上CPU 没有核心电压
CPU的供电管是LD1010D 和D436 电源管理芯片是6711   CPU供电管没有坏的
我都测过了 电源管理芯片我换过了 内存 北桥 南桥的供电 都上来了
什么毛病

网友:
电感和电容都没问题吗? CPU是好的不? MOS管到CPU可能断路了

网友:
电感和电容都没问题  CPU是好   MOS管到CPU可能断路了上假负载能有核心电压吗?

网友:
检测VCORE供电相关,控制VCORE的就有以下几点:第一EN必是高电平;第二VID是否全为高电平;相关的供电正常;I/O相关!压一下CPU看能不能有VCORE,有可能是脚坏!

网友:
大哥 EN 在那测量啊

网友:
把PWM芯片型号发过来,你在上CPU有没有测过有没有瞬间的电压输出,如果有,那么要考虑过流,过压!
VCORE很容易搞定的

网友:
你说的是CPU的电源管理芯片马上  L6711

网友:
就是这个

网友:
说话啊 哥们门

网友:
上CPU没有供电输出的时候检查VID信号
如果VID信号不正常,检查U座

网友:
VID信号不正常 上支具VID0.7V 上CPU没有电压 U座没有虚的

网友(2008-12-01):
回复 网友A:

南桥发过来的触发信号量不有无送过来。

网友(2009-05-17):
我也有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