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杰微845PE换电容后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8-08-08):
  故障现象:12V有2个供电电容鼓包,AGP及内存或桥供电2个6.3V的小电容鼓包,更换后复位灯常亮。
  查CPU供电正常,复位针上电压正常,BIOS芯片供电正常,只是有点凉,不知如何下手了。
  另外:现在此板不上CPU开机,风扇转一下就自动关机,只有上CPU才能正常开机测电压,就是复位灯常亮。

  过程:测6302控制6601的2个PWM引脚,发现有一个脚电压不正常(1伏左右的跳变),后来又测量到有故障的6601向MOS管的G级控制的电压,也是跳变,用手摸6601及周边的小元件,发现其供电引脚的滤波电容烫手。先是疑该电容漏电换之,仍不行。由于是新手不敢随便怀疑6601坏,于是交换2个6601,发现原来的正常了,交换后的这个电路又不行了,确定该6601坏!换之,正常跑码.

原板上的12V供电有限流电阻及滤波电容,这里没有,借花献众高手!

网友:
这是此主板图

网友:
查一下换一下南起振否
换一下南桥附近的门电路

网友:
AGP供电

AGP供电仔细查下,顺便查下内存电压

网友:
CPU供电电路查一下  我以前也遇见过。

网友:
是不是因为换电容就会引起故障呢?我以前换过10多个主板也没有事,这次为什么出事?难道因为电容失容引起了其它元件的损坏?还是我换的电容不行?6.3V的是SANyo的,其它的一个是从主板上拆下来的16V的,另一个是新的,这两个电容体积不一样大,但都是2200UF,16V的,这样应没事吧?到处电压正常,无从下手

网友:
你再检查一下你换的电容吧!以前有换一些质量不好的电容一样导致没供电的情况,因为供电不正常,所以复位当然不正常喽!!!

网友:
供电线圈上的电压为1.64V,应该正常吧?是什么不够?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
连同鼓包的电容旁边没鼓的也换了

网友:
是不是要全换掉了?这2个是4PIN供电滤波,其它的就是核心供电滤波的,是不是也换掉?

网友:
没有cpu不能开机正常,应该和你换的电容有关,是不是没有焊接好。问题貌似复位电路的问题,插上假负载,测一下在短接复位针脚时AGP\PCI\cpu有没有跳变的复位信号。如果复位没问题,就重点检查,你换的电容把

网友:
问题己解决,是6601坏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插上CPU才能开机,这是HIP6301的CPU检测功能吧,应该是正常的。
请问那个1V跳变是用什么测的,示波器吗?

网友:
数字表,测时有跳变,很大的幅度,所以不开机

网友:
电容鼓包的原因在哪?是不是因为6011损坏导致电容加速损坏还是电容鼓包导致6011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