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主板开机一闪即灭

楼主(2008-08-08):
一块462主板,现象是开机一闪即灭,测量CPU主供电处对地阻值为7欧左右,然后取下CPU能开机,并且不会灭,在不上CPU的情况下断电测量CPU主供电处对地阻值30欧左右,由于手头没有462的CPU及假负载,不能更换测试一下,请问是不是CPU坏了呀?

网友:
没有462的假负载,但不上CPU的时候可以开机,也不会保护。

网友:

你的电源部分可能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查场管和PWM试试看

网友:
从描述的故障现象来看:
         一、你的电源可能有问题,加不起负载;
         二、你的462CPU确实有问题。找个462CPU或假负载试下。

网友:
去掉CPU试一下!

一般是CPU电压短路或者是BIOS跳线有问题!!

网友:
CPU供电部分。。。 尤其是给CPU供电的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场管测量过了,是好的,另外请问有CPU的时候测量CPU的主供电对地阻值为7欧左右正常吗?电源也更换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都没说清楚,首先CPU 换过没

网友:
ww

你上CPU的时候有没有上风扇,没上的话就是CPU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阻值是正常的!
1 上负载
2 换U
3 检查PWM电路元件

网友:
这个就是没有CPU吗,这个多的是,几十元一个

网友:
查查,上管和下管,看看是否击穿了,如果是就要连对应的差分IC也一起换掉

网友:
我建议你要上负载,量电压,再上CPU。不然挂了CPU就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