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自动开关机故障

楼主(2008-08-08):
前天接了一台明基17寸液晶,客户送修时是自动开关机,听客户说,这显示器拿去给别的维修店修过,故障是自动弹出自动调节,客户说之前修的那个人说是自动调节那个开关太高了,顶到自动调节的按键,所以老是弹出自动调节,维修的就把那个自动调节的开关给磨了一大半节,当时是好了,但是拿回去以后就出现自动开关机的情况 。
   开始我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测了测各个点的电压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只有开机按健那边的电压一个高一个低,在本论坛上曾经看过一篇关于开关板按键漏电的文章,于是把开关板给拨了,结果显示屏能正常工作,我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开关按钮全部给换了,接好开关板测试故障排除。
        结果是换了开关板上的所有按钮故障排除,这个故障是由于开关漏电发给CPU的信号指令不正常而引起自动开关机。

        似乎发觉明基这款机子是个通病。
        有什么说得不正确的地方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
这个论坛里像这样的问题说了很多次了

网友:
这种液晶自动弹出的机我都是让我老婆修的。太简单了

网友:
恩,把按键板上除了地线其他的PCB线都刮断试试

网友:
这样啊,小弟初来此论坛,对维修不太了解,失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