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怪主板 大伙见识一下

楼主(2008-08-08):
: 一块845主板 断开电源一段时间后 开机没反映。
开机针有供电。加上电源后过一段时间后机子自动开了。
大家都知道这是CMOS电池没电了。但我测电池是有电的。
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开机后只接进了系统 没有提示CMOS有错 进系统后发现时间停在了断电后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这又不像是电池没电的反应哦。
也就是说 在断电一段时间后 电池给给CMOS供电 但没给时钟供电。这是怎么回事呢 百思不得其解。 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主板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好好的啊 就是不能断开电源 断开电源后加电一会也可以正常开机。就不搞那么大的动作了吧。

网友:
你换下开机的开关和复位开关试试
我有块梅捷的也是这样的故障
换后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是说电源和针脚接反了吗 没有接反 我想可能是断电一段时间后 电池的电压下降了 还可以维持CMOS 但不够时钟晶振起振的原因 ,

网友:
我是说换开关
开关的针脚没有正反之说

网友:
我用起子只接短接的哦。不过我会试试你的方法的。

网友:
关注中,我也有板子,自动开机,关机.......
就像有人操作一样,见鬼了

网友:
最小维修法 把板子先拆下来 拿测试卡看

网友:
8楼的是说具体点 是自动开机 马上又自动关机。 还是用的好好的就自动关机了 是一插上电源就开机 还是不定时的自动开关机机?

网友:
我想可能是断电一段时间后 电池的电压下降了 还可以维持CMOS 但不够时钟晶振起振的原因 ,

网友:
不是来学习的嘛 不喜欢我以后少发就是了

网友:
你压根就不应该来发帖,你什么都不想做还来问什么,逗我们开心,我不想说不好听的话,你好自为之!!!!!!
顶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