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9DPI 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楼主(2008-08-08):
一块845主板 开机显示我了一行CPUDPI29 000000000000000000000 (记得不太清 大概是这样的) 自检过程有可能死机 但出能进系统 进去以后也是死机。最多能进系统1分钟。各位看看是什么毛病?
cpu

网友:
换块CPU试试。我 碰见一个机器出现过注意的问题 就是 赛扬D的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一开始CPU断脚了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这个CPU我现在用的好好呢

网友:
应该是cpu插座,撬开看看

网友:
撬开了 什么也没看到 (要不是太好奇不撬开还可以去重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