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行家帮忙看下这个优派液晶显示器什么问题

楼主(2008-08-08):
具体我也说不明白请看图,这个是什么原因那里坏了?如果桌面或图是蓝色的地方看严重点,其它色彩看不出.这种问题修下大概得多少钱?谢谢

网友:
色不正????           你先说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问题我也不会说不知道该怎么说,图中可以看出屏幕上有那种东西出现,不是整个屏而是有些地方.谢谢

网友A:
屏线接口处重焊接,主板与屏接口或屏主芯片重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口处重焊接,主板与屏接口或屏主芯片重焊接。。。。

谢谢朋友回复,我是水缸里放屁-------不懂,看样子只有拿村里去修了.另屏没有问题吧?这么修下大概得多少钱?谢谢

网友:
再顶顶急啊急。,谢谢

网友B:
不是是液晶面板(panel)破了!~~

就是~偏光膜~受潮導致的

====================
~~你"屏线接口处重焊接,主板与屏接口或屏主芯片重焊接"
因該是沒啥用的~~

==============

你自己有去壓到  or 摔到 LCD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液晶面板(panel)破了!~~

就是~偏光膜~受潮導致的

====================
~~你"屏线接口处重焊接,主板与屏接口或屏主芯片重焊接"
因該是沒啥用的~~

==============

你自己有去壓到  or 摔到 ...

肯定是没有压过它啊

网友:
依我看像是显卡的驱动不对啊

网友:
我觉得如果换条好的屏线都一样的话基本上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深夜顶下急啊

网友:
急啊明天打算拿去修,这种情况好修吗价格大概得多少?谢谢

网友:
是屏有问题咯。
修不了拉。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屏本身的问题,是可以维修的

网友:
应该是屏体坏了,液晶排列变形了,修不了的

网友C:
1液晶屏面压坏了.
2后面背光反射板不平.像受潮后变形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液晶屏面压坏了.
2后面背光反射板不平.像受潮后变形一样

更正下显示器肯定是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没有压过

网友:
这种问题我领教过了,我一个15寸液晶屏幕内部多处暗白,形状不定,而且面积还不小,当时怀疑屏己坏,无法维修了就死马当成活马医,把屏给拆了结果发现好多水夹在偏光膜内,找好点(不掉灰)的卫生纸把水吸干,重新装好,一切正常,不过操作过程要特别小心,稍有不慎后悔之莫及!!!还有一种情况是屏本身出现的暗纹理用这种方法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