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5插槽的主板?

楼主(2008-08-08):
请问下各位:intel平台的台式机主板中有没有495插槽的主板?
台式机
主板

网友:
没有,没听说过。刚刚我百度搜索了下,也没有。

网友:
可不可以用转接口来改变?

网友:
intel平台现在市面上还有的是370 478 775
有945芯片。

网友:
茗涵斑斑说的是正解,楼主肯定是听错了吧,大概是把945芯片组听成495接口了.

网友:
我见过戴尔板,上DDR2 766内存.不是766的内存上不了,原机配有一条.显卡不知是什么接口.感觉是PCIE调过来插才合适.CPU是478针P43.06,二级1M .外国鬼就是不同.

网友:
谢谢,,各位,我的是笔记本p3 900的cpu,,插槽确实是495,不过好像只能在笔记本上用不能转换样

网友:
笔记本有479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