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一下晶振的脚才能上电

楼主(2008-08-08):
一杂牌第虹865P主板。短接开关针不触发。后量实时晶振电压时。主板触发了。断电后再试。又是一样。以为是漏电。一口气换晶振和谐振电容。现象还是一样。请问。这是不是南桥出了毛病?

网友:
我路过!谁敢说我灌水?那就去新手区好好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版斧让你去新手区看看。

网友:
是漏电流太大造成,跑一下线路,把COMS电池供电的那几只滤波电容拆下就可以搞定!
我以前修过几块都是这样

网友:
学习了,我之前一直是换晶振,和晶振旁的负载电容,再不行就用CD4096作一个振荡器接在外面用。但总是有一些板解决不了的。

网友:
我以前换南桥也换好过~~

网友:
4楼说的对,支持!!!!!!!!!

网友:
听君一句话,胜修3年板啊

网友:
谢了。我换下电容试试

网友:
听君一句话,胜修3年板

网友:
可能是电池没电了,我碰到过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板已修好。十三要我去新手区看。我看到了十三写的专题。还有心在飞翔老师的跟贴。我估计问题出在I/O或南桥。先用拖焊的方式清理I/O的引脚。一试OK。谢了。如果不看大题的专题。怎么都想不到会是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