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耕讯845主板出现全板无复位怎么解决???

楼主(2008-08-08):
一块耕讯845主板,开机能正常使用,但不到一个小时就黑屏了,一看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按开关键和重启键无反应,测量PCI  A15脚无复位电压  以及IDE  1脚也无复位电压   及测量 内存电压正常   于是强行拔电源, 开机 出现代码停留在C1关机重插内存又正常跑码了,又正常进系统,不知什么时候又会黑掉     ???请大家分析下到底什么问题???是内存供电不良还是??????

网友:
查内存供电MOS管!性能不良热稳定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