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WG769F2显示器刚有高压即保护,求救哦.

楼主(2008-08-08):
联想LXH-WG769F2显示器,唯冠代工.该机主要IC有:行块:STV9118.场块:STV9383(丁类场块),视放: LM1237.
该机原来的现象是,场块坏了.换了之后,用了2个月.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刚听见高压声就保护(但电源指示灯始终是亮着的.)也就是说,刚开机时,加速极电压有,1秒左右的时间,就慢慢回落了.
我所作的维修:
1\去掉升压管.无效.
2\换掉FBT,无效.
3\行幅管,逆程电容检测没问题.
4\板子无虚焊.
5\检测STV9118的X射线保护脚的电压不高(也就是说,没有达到保护的程度).

现在真的感觉没方向了.谢谢!

网友:
我怀疑9118,看9118的工作电压正常不,还有CPU到9118是不是建立了数据通信.

网友:
1:检查视放板有无虚焊点。2 :断开升压进行检修。检查X射线保护电路上的所有元件。主要看电阻是否变质。3:代换逆程电容。检查主校正电路。4代换行场振荡IC。

网友:
最新消息,最后查出是12V控制管B772的问题,换了就有显示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字符拖尾严重.已代换FBT,视放块,数据线,EPROM数据,管座.

现在只有怀疑显像管了.

网友:
这种现象,你要查一下AFC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一下视放和12V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