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RDA3I不开机。

楼主(2008-08-08):
测量3.3V对地电阻只有4.7欧姆,给CPU供电的场管没有问题,南桥的温度偏高。还会有哪里问题?

网友:
有没有CPURST?
你3。3V对地阻搞是低了一点!
但是有些板也是正常的,你上电看有没有CPURST
初步判断南桥坏了

网友:
对于上电南桥就发汤的板,测量一下3.3VSB
基本上可以断定南桥挂了

网友:
可以测一下南桥周边的电容来判断南桥是什么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