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允不进电的问题

楼主(2008-08-08):
手头有一台IBM X31的机器.不以允电.有允电电压,但是没有允电电流的.显示为0.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请大侠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首先提示一下
是“充”不是"允“

首先你没有说明你的电池电压是??有没有电压输入。。电压是多少V,
问题(1)电池的问题,电池可以充电但是放不了
     (2)主板的问题,适配器到电池接口的线路,
充放电电路的问题

具体就是这两方面的问题

网友:
有充电电压没有充电电流,是你的电池坏了吧

网友:
IBM X31不充电的问题很多,首先你要把问题缩小,进系统看一下认到电池没有.没有的话就查电池接口的小零件、U37、H8。
能认到电池但是不充电你可以光板接电池插外接电源,查L12有无充电波形,无充电波形---ADP3806、一脚供电及周边零件
有充电波形还是不充电----L12到电池中间的MOS管坏、MOS管没有打开、保险MOS管没有打开-----U55以及U55的供电、D74、D75两个升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