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的问题!对地阻值

楼主(2008-08-08):
手里有块华硕的p4pe2-x主板,
键盘鼠标口不能用,
经测量,对地阻值不正常,
于是想也没想就把保险摘下,
心想这下应该好了,
可是在检测,对地阻值还是一样,一点也没变
于是跑线,换i/o,还是一样。郁闷!!!
希望有志者帮帮忙探求一下原因,
谢了哦!!!!!!!!!!
华硕

网友:
换后面的排阻或排容.

网友:
一个也不要留,全换

网友:
有没有换一个键盘鼠标接口
可能是这个接口短路了

网友:
全部换了,
键盘鼠标接头也换了,
能换的都试了,
可是还是一样呀!!!
郁闷!!!
朋友们,
没见过这种情况吗》
伤心
还有什么其它原因吗?

网友:
5V的那个电容换了么????
最主要的是排容 C181

网友:
别提了,
所有的只要是在键盘口旁边的
电感。电容等
全部换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过,供电和对地阻值都正常,就是不能用,把排容拆了也没用,真是郁闷,听说要刷BIOS,可惜没有编程器

网友:
兄弟
我说的键盘鼠标的
阻值电压都不正常,
而非正常!!!

网友:
你跑一下线路,我有一次是断线了,怎么修都不行,接了线就好了

网友: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
虽然对地阻值不正常,
但是始终有一个脚位没有阻值,
更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