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B5按键问题!求助!!

楼主(2008-08-08):
飞利浦170B5的调节健都不起作用了,任意按其中的一个键都是和电源键一样都是开关机的作用。而且显示器开一断时间后就自动关机待一会又自动开,不停地重复。请问到底是那部分出问题?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按键漏电了,某一个按键始终处于漏电状态,全部换掉.

网友:
按键全部换掉.这种机子我老婆最爱修,

网友:
谢谢两位大虾!!!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漏电,但是如果按什么键都是关机的话会不会是按键那里短断,支持楼上的意见。

网友:
把按键全部换掉看看了,希望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