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与大家分享小小经验)P6I845/P1D (QDIP1D-AL ...
(已解决与大家分享小小经验)P6I845/P1D (QDIP1D-AL)客户故障描述:到26自动断电

楼主(2008-08-08):
一块QDI主板型号
6I845/P1D (QDIP1D-AL)客户故障描述:到26自动断电
初步检查:插上电源自动上电,但是到26自动断电;再也不能上电了,得拔下电源才能上电,故障同上,,连电都不能上,碰到KDS2D也能上电;
1:常规检查:14.318正常,3VSB正常
2:检查触发排针,发现电压0V!换83627HF故障依旧,然后我按照论谈里的断电方法全适过了还是不行
3,从电源14脚开始跑线路,发现14脚和一个103电阻相连(此电阻就在电源口旁边),然后顺着这个电阻往下跑,最后到了一个
门电路
(HC132)在PCI槽下面,把他吹下,这回再按电源开关,不自动上电了,用表笔量触发排针正极竟然有5V
,然后找了一个HC132换上,开机正常,进系统测试OK。
解决故障点:门电路中的HC132坏,第8脚5V没有输出。
此贴想发到经验共享区,没有办法,里面没有发表新贴,只好发这里了,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小小经验。
[
]
自动上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啊,就得细心查,我查了1个多点呢,我发现除了论谈里写的自动断电维修方法,门电路也占一定的机率。

网友:
可以说说那个8脚输出5V供到哪里的吗

网友(2009-06-14):
主板跑26自动断电有关的因素有:
1.南桥不良; SIS VIA的南桥居多
2.IO不良; 专指参与了开机功能的IO
3.电源接口边与绿线相连的三极管或门电路不良的; 修到过富士康主板有过这种怀况;
4.BIOS程序不良; 遇到过七彩虹\双敏主板的.
5.联想品牌机主机,开关按键漏电.

网友:
回个版主的贴。呵呵
你这个还是逃不过触发电路!
因为 开关针 电压0 所以电路误认为 有触发动作 。所以通电了。
但 开关针依旧为0 所以 电路又以为有人一直按着关机键。所以4秒后断电了。。。。
其实你不上CPU,也会断电的。如此久知道是 触发电路问题啦。。呵呵

网友:
月饼
多谢老饼指点。

网友(2009-10-23):
月饼老是真是强悍。理论还是过硬啊。佩服,
问一下。如果是跑线路的话。一般要学跑哪些电路?

网友:
听完飞翔老师的讲解 似乎有些懂拉